既可I/O接线,又可显示的端子排

楼主(2009-02-04):
谁知道哪里有既可I/O接线,又可显示的端子排?谢谢

网友A:
说具体些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

楼主:
一个电路板上有I/O端子,通过一条数据于PLC相连.昨天看到,但没有型号.晕

楼主:
图在附件中,其中上面是输入端,下面是输出端,中间指求灯.另有一根数据线是连PLC的

网友B:
端子排上串了一个灯?应该是自己做的,我见过好多做电气设备的自己做了不少种电路板,

网友A:
自己做吧,很简单的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

网友C:
设备厂定制的(有指示灯)

网友D:
不大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