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04):
今天搞啦个项目,PIC控制正反转启动一台电机,,由于粉尘大,,我选用固态接触器,型号,士研SSR3-25DA,电机是2,2KW的,搞好运行啦几次就不行啦,一测固态接触器不管有没有线圈电压,都导通啦,,,连续换啦4个,,全部一个毛病,,仔细检查线路,没发现问题,,,到底什莫问题现在还晕,,请大伙指点
诚心诚意

网友A:
你用的是交流还是直流的

楼主:
线圈是3---32V
诚心诚意

网友B:
I/O被击穿了,报废。正反转,是不是互锁没做好,固态继电器应该用的是双向晶体管需要过零关断,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

网友C:
对,选型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对,选型的问题。

好像不是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

楼主:
有互锁,并且间隔有时间停顿
诚心诚意

网友D:
因这个型号,我无法知道准确的信息,但我们自动车床主轴三相电机的改进方案是的做法是:    (1)选用电机额定功率五倍电流的固态继电器,并选用偏大的散热器加风扇强冷   (2).固态继电器的负载标称电压为500VAC    3.正反转及高低速的切换过程有间隔时间   4 进固态继电器前部加有保险丝管

不足之处,因这台机没有改进使用了约两个月就淘汰了,但没有出现烧坏的现象,但这种配制方法对不对,我也不清楚,当时记得参考了很多资料,如散热片的计算,都进行了较大的预留空间,无法法知道的我方案是否是万无一失的,请有经历的朋友们多多提供相关经验交流

网友E:
我曾遇到楼主说的类似问题,是SSR的品牌、选型问题,最好改用另一种品牌试试(要买原装的,因为市面上很多水货),电机的启动电流很大,要做好预算。装好后先空载运行一段时间······
非标自动化设备维修,改造,开发;PLC,触摸屏程序开发.以诚信求生存,以技术谋发展!

网友F:
8楼说法在理

网友G:
加上一个吸收浪涌电压的回路。
请参考!
科技富国强民,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网友H:
固态接触器,型号电流太小

网友I:
你好
你说直流电机//请把直流电源或直流驱动器说明

楼主:
14楼说的很正确,我把固态换成普通的,便没事啦,,,可难道没有适合于频繁启动的固态接触器吗
诚心诚意

网友J:
固态接触器我用得比较多。在购买时要弄清用途。拿三相固态说吧,有的中间相是直通,不触发已会漏电。水货多用时要小心,作正反转用中间相不作换相用。我们陶瓷厂泥土多,我们正反转用的固态是正品富士通SF40DMZ——H3D。大功率电机正反转用普通接触器比较保险。

网友K:
一般用在加热上面较多,可能电机启动电流、停机时产时的自感电压,损坏的!

网友L:
0.18kw电机一分钟30次(正转+反转)用15安的固态接触器用了2年都没坏

网友M:
好像有听说固态继电器不能控制直流还是交流电机的
具体为什么就不清楚了

网友N:
我们都用在加热上面,电机上用的很少,0.1kw以下用的多

网友O:
固态用在电阻性的负载时较好(如电热),只要比负载的容量多2倍以上就行了。用在容性或感性负载(电机)时多用在小容量的电机(1KW以下),上楼的2。2KW电机用25A固态,还是有点偏小,用40A+(前)(后)RC浪涌吸收+散热,就基本没问题,但个人觉得还是用司耐德接触器好,又简单,又耐用,时做工程我基本都这样接法。

网友P:
楼上说的有道理

网友Q:
可能是选型问题,电流小,电压低或没有安装浪涌吸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