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编写完指令之后,怎么调出步进梯形图? 谢谢!

楼主(2009-02-04):
PLC编写完指令之后,怎么调出步进梯形图? 谢谢!

网友A:
你是用手持编程器还是用编程软件

网友A:
编程软件中有这一功能,能查到

楼主:
我用的是WPLsoft软件。在WPLsoft软件里怎么调出步进梯形图?

网友B:
樓主你用的是台達的編程軟件吧,不過和三菱的差不多。你在 檢視(V) 的下拉菜單中下數第八項就是 步進階梯視窗(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