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05):
大哥们:s7-200模拟量输出如何编,请大哥们给小生讲解讲解,谢了

网友A:
要看你是电流还是电压输出了
给你几个范围:
(1)CPU 224 XP本体模拟量输入:
电压范围: -+10V,数据字格式,满量程:-3,2000至+3,2000。
(2)CPU 224 XP本体模拟量输出:
电压范围:0—10V,数据字格式,满量程:0-至+3,2767;
电流范围:0—20mA,数据字格式,满量程:0-至+3,2000;
(3)S7-200 扩展模块EM231模拟量输入:
电压范围:0—10V,0—5V(单极性)、+5V,+2.5V(双极性);
电流范围:0—20mA ;
数据字格式,满量程:0-至+3,2000(单极性);-3,2000—+3,2000(双极性)
(4)S7-200 扩展模块EM232模拟量输出:
电压范围: +10V,数据字格式,满量程:-3,2000至+3,2000。
电流范围:0—20mA,数据字格式,满量程:0-至+3,2000;
  • 下载积分:+1(心如止水)
  • 下载积分:+10(bhqt) 热心助人!

网友B:
    比如
    LD     SM0.0
    MOVW   16000, AQW0
    欢迎大家访问我的BLOG:  http://ye_w.plcjs.cn/

网友C:
    找个具体例子啊! 自己好好揣摩一哈!

网友D:
    flin124
    说的挺详细
    照此赋值就好

楼主:
    我已明白了,谢谢大哥讲解,同时我又有新问题哦,检测动力电线的电流0至100A采用什么方法输到PLC???急呀

网友E(2009-03-09):
    你可以想一个办法,把0-100A,一般是电流互感器0-5A转换为0-10V或0-20MA/4-20MA即可.

网友F(2009-04-29):
    经互感器输出转换电压0-10V,大概只能测量出平均值

网友G(2009-06-24):
有没有具体的例子上传一个好吗?

网友H:
大哥说的太好了,小弟学习。

网友I(2009-07-28):
用个电流变送器将电流互感器0-5A转换成4-20mA

网友J(2009-10-24):
向高手学习
共同进步。
QQ1528067507

网友K(2010-04-11):
"比如
LD SM0.0
MOVW 16000, AQW0" 引用版主的提示。我是这样理解的:AQW0即是我们所需要的模拟量输出控制值,它输出一个控制值,静D/A转换后即可变成所需的模拟量值。 16000这个值对应我们需要的输出模拟量值,它可能是一个经过运算得出的中间值如MW100(处理模拟量应该用16位字)。mw100对应模拟量输出值。 不知道对不对哈。

网友L(2010-11-02):
哪里有示范例子可以下载呀?

网友M:
电流互感器0-5A转换为0-10V或0-20MA/4-20MA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