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恩士连接线制作

楼主(2009-02-05):
基恩士连接线制作
描述:基恩士连接线制作
(4 K) 下载次数:197 需要:1工控威望

网友A:
先下一个看一下 谢谢

网友A:
请问各位基恩士KZ-40R PLC 能用这条连接线编程吗 还有KZ系列PLC用那个编程软件 KV系列软件能用在kz系列plc上吗

楼主:
以前的软件是不可以的现在新的软件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B(2009-09-20):
我有个KZ-A500的,不知有连接线图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