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普洛菲斯触摸屏连接电脑的编程电缆制作方法

楼主(2009-02-05):
请问普洛菲斯触摸屏连接电脑的编程电缆制作方法

网友A(2010-08-15):
好像和三菱SC09一样,不知可以通用吗?

网友B(2010-11-27):
谢谢,又可以省点钱了哟

网友C:
市场买一根也不错,价格还不高,性能还行!
自己做简单的电缆还是可以的,毕竟可以直接在接线头上正确的焊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