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MT506MV与FX1s的通讯问题

楼主(2009-02-05):
我有一MT506MV的触摸屏,新的,程序编译好了,系统参数按说明书写好了,PLCFX0N/FX2N触摸屏类型没有506NV型,我选择506T/C/M,当和FX1s连接通讯时,屏幕上显示PLC RESPONSE ,不能正常工作.这是怎么一回事?

网友A:
首先看一下程序参数有没有问题;其次看一下你的通讯线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B:
通信线是买的还是自制的?

楼主:
感谢1,2楼的回复,系统参数没有问题,通信线是按接线图自制的.用万用表打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