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加密问题

楼主(2009-02-06):
我想请教一下:
三菱FX系列的PLC能否将程序设置密码啊?怎么设置?
(也就是想看PLC中的程序要键入正确密码,否则将无法读取程序!)

网友A:
现在FX系列PLC的解密满天飞,加密已经没有任何意义。

网友B:
编程软件就可以,
只是解密的比你设密码还利索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

楼主:
呵呵!科技在发展?

网友C:
使用FX加密还不如在程序中加一点隐藏好一点。

网友D:
隐藏怎么做?

网友E:
呵呵搞破坏不好奥,别人还是可以解的。

网友F(2009-05-01):
程序可以隐藏吗,怎样隐藏呀?

网友G(2009-07-08):
程序下到PLC后,先要有几步操作才能正常运行,而这几步操作的程序分散写,即使看了程序也很难明白。

网友H:
高招,不知Q系列的PLC能否解密.

网友I:
加密没有任何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