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DP主从站网络设置和数据如何读取,向各位大虾求救

楼主(2009-02-06):
用两台S7315-2DP分做主站和从站,控制各独立,需要由主站向上位机进行通讯,要求可以通过上位机进行参数设定到从站,并可以读取从站状态,最好能给各几句的小列程,并且请教一下能不能用PLCSIM模拟这一系统,还是要别的模拟器,求 救各位

网友A:
可以模拟
在西门子中国官方网上有手册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楼主:
先谢谢了,我去看看

楼主:
wo我看了,但是只能是单台PLC在运行,如何2台同时运行啊,我想检测一下通讯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