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PW软件 编好后怎么写入PLC呀 软件显示COM口错误

楼主(2009-02-06):
GPPW软件 编好后怎么写入PLC呀 软件显示COM口错误 请大侠们帮忙呀

网友A:
设置通信参数不对,PC一般用COM1口,RS--232那个口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

网友B:
根据线缆、接口,在传输设置中设置好!
http://www.ymmfa.com/bbs/read-gktid-8661-uid-22494.html#162328

网友C:
我也遇见过相同的问题,主要是你的通讯口没有设置好。不知道你是直接用串口还是USB转串口,但是你可以在传输设置里改一改你的COM口,你直接点击串行就会弹出COM设置界面,在那里面你就可以选择了,如果不知道每一个就试一下,别忘了在选串口前你一定要选择你数据线的传输速率,否则也不行的。

楼主:
我知道了 谢谢 呀

网友D:
我也试过好几回了,改下端口就可以了

网友E(2010-04-01):
谢谢三楼,我搞定它了,可以玩了 谢谢啦

网友E:
谁知道浆纱机,不会报警时怎么回事呀?

网友F:
什么浆纱机?你的报警条件满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