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Omron Cx-One 3.0的问题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楼主(2009-02-06):
我下载的Omron Cx-One 3.0为什么一安装电脑就死机啊,那位高手教教我啊?
我用虚拟光驱打开安装,选择语言后要不了多久就死机,试了几次都是这样的,不知道为什么。
自学

网友A:
如果只是编PLC程序,建议装CX-P就成,装CX-ONE浪费,一大堆软件用不到。

网友B:
可能原因
1.CX-3.0下載不完整,重下
2.XP太水了
3.是Alcohol120嗎
致以安裝多少,在安裝時選擇需要安裝的即可。
充耳不闻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楼主:
是Alcohol120
一安装就死机,用本站的那个虚拟光驱就可以,不过在插入第二个镜象时要求卸载第一个,卸载时发生错误不能卸载,不知道该怎么办啊
自学
关于Omron Cx-One 3.0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