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06):
请问有哪位高手用过台湾中义科技产的自动棒材机,其型号是BOSS LINE,它用的PLC是士林的FX-48MR,再加上一个FX-2DA的模块。其伺服驱动器用的是MR-J2S-40A,再加上触摸屏。有它的全中文说明书吗?在哪里可以找到?

网友A:
引用楼主仁者于2009-02-06 20:51发表的 自动棒材机的原理 :
请问有哪位高手用过台湾中义科技产的自动棒材机,其型号是BOSS LINE,它用的PLC是士林的FX-48MR,再加上一个FX-2DA的模块。其伺服驱动器用的是MR-J2S-40A,再加上触摸屏。有它的全中文说明书吗?在哪里可以找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