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输出问题。谢谢!急!

楼主(2009-02-07):
PLC在梯形图窗口里画图,输出端是M1,M1怎么输入?我试了M1直接输入输不进去。

网友A:
想必是用错了图形符号
最好截个图看看

网友B:
选择线圈不就的了吗

网友C:
是你的操作的原因。

网友D:
直接输入 OUT空一格M1回车.

网友E:
内部继电器啊什么输出啊

网友F:
按F7,然后输入M1不就成了?
M1的触点最终肯定还要带其他Y线圈的。

网友G:
你不会是这样写吧....
LD M1;out M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