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08):
PLC编写完梯形图程序运行之后,能自动生成步进梯形图程序吗?谢谢!急!

网友A:
引用楼主zwgzf2于2009-02-08 11:33发表的 PLC编写完梯形图程序运行之后,能自动生成步进梯形图程序吗?谢谢!急! :
PLC编写完梯形图程序运行之后,能自动生成步进梯形图程序吗?谢谢!急!

如果是用步进指令编的梯形图就能自动生成步进梯形图程序。

网友B:
梯形图是不会自己变的,写的是什么就是什么了,不过梯形图可以在软件里转换成指令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