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帮帮忙

楼主(2009-02-08):
各位大哥:我是初学者,请帮忙教教,如何编写FXIN-2AD-BD扩展块程序.4-20mA电流的,接压力用的,谢谢

网友A:
您有看过特殊模块手册了吗?

网友B:
好像FX2N的没有2AD-BD的模块
是不是写错了
要么就是FX2N-2AD要么就是FX2N-232/485-BD
还没看到有说2AD-BD的
要是看你后面所说的应该电流的那应该就是2AD的
你参考一下手册是没有问题的手册上都有程序

楼主:
是FX1N-2AD-BD模拟输出扩展板

楼主:
要连接压力传感器用的,怎样使用啊

楼主:
如何控制PLC信号输出。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