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面如何转换的

楼主(2009-02-08):
求助大家,在看别人的台达DOP-AS触摸屏例程时,有一个停机设置画面,要求输入密码后才能进入停机时间设置画面,用到两个按键,1:(数值输入,写入地址$20),当模拟时,只有输入密码2233后才能通过按一下2:(一个保持型按钮,地址1@M30),才能显示出停机时间设置画面,密码2233是在哪里面设置的啊?保持型按钮地址1@M30从哪里可以看出来啊?找遍触摸屏和PLC都没找到2233和1@M30,烦恼死了,头很大啊!好心人帮我解释一下为什么啊?谢谢!

网友A:
你在宏里面找

楼主:
哪个宏里面啊?编辑软件-—选项—里面的四个宏里面空白的,都没有,不知道还能到哪里去找了啊?

楼主:
找到了3个
if $20 == 2233
$0 = 4
ENDIF
可是1@M30却找不到,为什么啊?不过刚才试了一下,1@M31好象也行的,????1@M30到底有什么用啊??

网友A:
指站号为1的plc的m30

楼主:
为什么M31也行呢?

网友A:
要看整体的,你传上来看看.

楼主:
进入屏的密码是20090107

网友A:
点参数设置2只是执行宏
if $20 == 2233
$0 = 4
ENDIF
点击后$20等于2233时$0就等于4,也就是打开第4的一个画面.(设置时间画面)
m30如果没有跟plc有联系的话就可换成任何的数值,只用该按钮起执行宏的作用.
下载积分:+2(小蜜蜂)

楼主:
首先谢谢好人chenlf ,非常感谢你。那再帮我看看加热用的是两个DTC1000R温度模块,用通讯做的,PID+自整定加热方式,我怎么看不见通讯的程序(通讯不懂),PID和自整定梯形图程序都看不见!

网友A:
DTC1000R温度模块内部有PID+自整定功能,只需通过485通讯设置或更改模块内的地址参数就可以了.通过人机就可以了,可以不用经过plc
下载积分:+2(小蜜蜂) 好人,好人,好人,谢谢 ..

网友B(2009-04-19):
啊都是高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