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 probfebus频繁报警

楼主(2009-02-08):
s7-300 probfebus频繁报警 找不到原因

网友A:
联机PLC,监控故障诊断。。

网友B(2009-07-11):
probfebus报警时,probfebus灯闪亮还是常亮,一般来说probfebus报警大部分是物理链路上的问题,不排除PLC的故障,还有就是干扰问题,就是将DP通讯线要单独放置于动力电缆平行时要穿钢管,接地要处理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