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
s7-300 断电后程序经常丢

楼主(2009-02-08):
s7-300 断电后程序经常丢 电池刚换的 不知道怎么班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把程序存在卡中

网友B:
要装储存卡

网友C:
按理来说,没有什么异常PLC断电不会丢失程序,丢失程序要么是电池供电有问题,要么是EPROM有故障.建议有条件换一块同类型PLC试试是否有此问题.

网友D:
什么型号的PLC,还需要电池呀!

网友E:
S7-318等系列的是需要程序后备电池的。

网友F:
只用过315和314,都带存储卡的.不能帮你了.
可以按4楼说的查一下,或者给西门子客服咨询,他们的客服还是比较有耐心的,就是你得先登记,最好把问题登记清楚,再等个1天半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