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模拟量转换的问题

楼主(2009-02-09):
请问FX2N-4AD可以接收转换电阻吗
资料上写明了它是接收电压或电流的模拟信号转换成数字信号.那如果我想得到电阻值呢可以达到吗

网友A:
不可以的啦,三菱PLC主機自帶的兩個VR也只能是0~255數值。用FX2N-4AD去讀,隨便一個電阻的數值,讀不到啦!

楼主:
不可以先读出电压电流值再用欧姆定律转换过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