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松下FP0问题

楼主(2009-02-09):
松下FP0的PLC cpu上就16个输入输出点是X1---XF我的输入部够用了++了附加的模块应该是X10----X1F吧我是这样写的可是不对
在外面按开关的时候PLC上的指示灯亮可是电脑上监控没动作估计地址错误。请教模块的地址我第一次玩松下的

网友A:
原本有多少个输入点?

楼主:
原来就16个16个出啊 点数部够了要++模块可是我找部到模块的地址

网友A:
一共16个还是........?

网友A:
可能是x30--x3F吧.

楼主:
CPU主模块就有X0到XF Y0到YF 现在这些点部够用了所以要++模块啊和西门子200的一样可是我找部到对应的地址第一块附加模块的地址我写的输入是X10到X1F 输出是Y10到Y1F 不知道是那里错了还是我IO地址部对请教了第一次搞这个松下的麻烦

网友A:
因主模块最大的是32入,第一扩展就从x30开始编,第二扩展就从x50开始编.

楼主:
还是部明白主模块就有16个进和16个出啊 你为什么说他是32入 还是我没见过啊

网友A:
FP0的最大的有32入的.只是你用的是16入的
你试试吧,我记得是这样的

网友B:
没有32入的模块!
ST R9010 F1 WX1 DT100
F1 WX2 DT102
F1 WX3 DT 104
F1 WX4 DT 106
再试接通X扩展口,依DT100到DT106的数字显示值,可以知道相应的物体端口是多少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