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和西门子软件冲突如何解决

楼主(2009-02-09):
电脑是WINXPSP2雨林木风版,原来安装MCGS时使用正常,后来安装西门子软件STEP7V5.4、WINCCV6.2后,再启动MCGS6.2软件,打开设备属性设置窗口时出错,如下图,请问各位大侠,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主要是你的操作系统的问题。
我的为原装正版XP SP2,无此问题。
不过你可以重新安装一下MCGS,看看是否可以解决。
以上

楼主:
谢谢cvlsam大侠!
原来我电脑安装的是WINXPSP2纯净安装版,出现这样的问题后我安装深度WINXPSP3版,但是这个版本计算机不支持,安装完一进入系统就蓝屏并重启,后来才改装雨林木风WINXPSP2版。我换其他版本试试,原装正版是不可能的了。

网友B(2009-07-20):
呵呵很正常了,经常有这样的情况。重新装一般是可以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