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务管理
冷门电机型号

楼主(2009-02-09):
杨工:
最近我的一个朋友在的公司有台三菱伺服电机坏了。
他们的设备是98年进的,用的是三菱J2的伺服系统。
放大器:MR-J2-200A,
电机:HA-LF102
以上两个型号确实是实际用的,我去他们车间看了。现在只能换一整套的MR-J2S的伺服系统。
我查了下J2S里有个HC-LFS152的电机,但是是超级冷门型号,价格奇贵,打完折还10093,这个价格太高了。
杨工能不能帮忙在J2S里选出一套满足以前规格参数但是价格又适中点的,1W多是太高了。

网友A:
最接近的是
MR-J2S-200A
HC-SFS152
含税价格是一套9500元
如果用简易型的ES系列,电机是HF-SE152 一套价格是7300

楼主:
我想这个应该可以实现吧。
手册上写的是LF是低惯量的,SFS是中惯量的,怕配合不好会出问题。

网友A:
低惯量和中惯量其实也勉强可以替换的
你是用在什么行业?
动作很快?
要求很灵活?

楼主:
他们公司是做包装材料的,就是平时吃的那些薯片啊,瓜子面膜这些的包装带,这套伺服在最后一道工具,是带动薄膜前进的,可能是因为薄膜对张紧力大小要求比较高,太大了就变形了。所以用的低惯量的。
站务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