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指点

楼主(2009-02-10):
一个程序的控制程序是 M1运转5S。M2运转5S。M3运转5S。。。。M5运转5S。 无论运行何种情况,当按下停时从M5------M1停。 请高手指点。 谢!!!

楼主:
如何写程序

网友A:
没看明白

网友B:
你这个就是一个简单的顺序控制,自己看看编程手册就搞定了。

网友C:
这个是程序例子,是我给一个刚学习编程的编写的例子,只是电机的启动和停止有几秒钟的时间延迟而已,也是顺序启动,逆序停止的要求,你自己可以参考一下。程序需要用三菱GPPW的编程软件打开。带完整注释。

楼主:
谢谢上面楼主。我是新手,以后还有很多地方要
各位师傅指点, 在此我先谢过各位师傅了。

网友D(2009-04-18):
这应该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