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电机的同步问题

楼主(2009-02-10):
近日,我修一台油墨印字机,因为现在的设备,机械传动链太长了,想用电器加以改造。
有一难题恳请广大做工控的朋友们帮助,用啥东东才能实现这样的条件。首先主机是直流调速电机,要求另外一台电机以
1:22或1:44的速度自动跟踪主机.转速。要求绝对的同步,否则无法使用。

网友A:
楼主想用电气来弥补机械的传动误差?加两个编码器来控制从动电机转速。

楼主:
是的,我想减小或消除机械传动所带来的误差,由于本人水平有限。
师傅能不能说得具体一些呢?

网友B(2009-04-18):
这个打印机里面应该没有PLC,如果加装一个的话那么成本太大了,是否考虑一下链条换成同步带呢

GOOD LUCK

网友C:
用一台绝对同步控制器,两个编码器,控制变频或直流调速

网友D:
用一台PLC控制器,两个编码器,控制变频或直流调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