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请教中断程序的用法

楼主(2009-02-10):
近来一段时间,在学习中断程式的时候,不是有三个指令充许中断和禁止中断和中断反回吗,我在想如果要用到中断的话就有用充许中断的中断反回这两个指令就好的,如果是要使用禁止中断的话.我不使用这个指令写程序不就行了,请问这个禁止中断在这里面到底有什么用,或者说是怎么具体使用的.谢谢!!!

网友A:
比如说一个主程序里有几个中断程序和一些其他的程序,当在满足某种条件的时候,让中断执行,如果某些重要程序没有执行完,且前面的条件又允许某个中断程序执行,在这个时候就需要用禁止中断。以上是个人理解

楼主:
有点明白不过能不能用个例子讲一下,

网友B:
同意2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