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9-02-10):
大家好,今天我试了一下用台达触摸屏做了一个换画面按钮,使用者权限为1,密码设置为234,在线模拟时,第一次输入234密码后可以进入隐藏的画面,可是第二次进入时,点该按钮后不用输入密码就可以进入隐藏的画面,我想要的是每次进入隐藏画面都要输入密码,怎么办啊,要添加什么东西吗?

网友A:
小蜜蜂,你好啊,,,你的留言很有个性啊。。。
你输入密码进入后,没有断开登录或者断电重启。

网友B:
要解决用宏作,或用plc程序辅助一下.

楼主:
首先感谢两位大侠,我用宏会做了,现在想不用宏做。或用plc程序辅助一下,能讲具体一点吗,我是台达初学者,没有基础,谢谢!

网友B:
你看这个就明白了 参数设置用了3级密码 进入20090107
下载积分:+2(小蜜蜂) 好人,我爱你们!

网友C:
将退出隐藏画面的按钮【就是切换画面的按钮】属性进行“设置”,设置为换画面后设置为最低权限即可
下载积分:+2(小蜜蜂) 热心助人!

楼主:
明白了,谢谢大家,sjm213 我要给你评分,我现在要上班,晚上给你加分,谢谢!

楼主:
chenlf ,你好,晚上看了你更改的程序,画面的宏指令$1=0,又看了手册$1为控制标志寄存器(CFR),0为通讯开关,那么$1=0是什么意思,怎么理解啊?还有就是宏指令写完之后,是不是都要写END,或者ENDIF等等?可以不写吗?

网友D(2009-04-18):
在返回时你要把密码的数据寄存器清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