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 与 omron 温控表 通讯

楼主(2009-02-10):
各位大侠,求助:现在用三菱QPLC ,CPU:Q02H,通讯模组:QJ71C24N,选择无协议通讯。与omron的E5CZ温控表通讯,采用MODBUS(RTU)通讯协议,有没有类似的案例,谢谢!!!!

网友A:
可能没这么具体的!如果用FX2N的做过话,那就容易了!
主要就是:IO的分配(槽位),开关的设定(协议),接受判断(定长、终止符还是定时),指令(INPUT),将缓存器数据读到PLC。。。。。
手册还是要看,SC软件也要会用(可以在线发送数据),SC软件内含E5ZN/E5EK的(没用过)
祝好运!

网友B(2009-06-07):
Q PLC不支持Modbus RTU协议, 楼主做出来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