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10):
有那位知道西门子6ES7 972-0CB35-0XA0模块的价格,请告知。谢谢!

网友A:
SIMATIC S7, TS-ADAPTER IIFUER SIMATIC TELESERVICERS232  UND INTEGR. ANALOG MODEMANSCHLUSS AN MPI/DPSTROMVERSORG. MPI ODER EXT. 24VSIMATIC S7, TS ADAPTER IIFOR SIMATIC TELESERVICERS232  AND INTEGR. ANALOG MODEMCONNECTION ON MPI/DPPOWER SUPPL. MPI OR EXT. 24V

L-Price in Euro:550                       L-Price in RMB (incl. VAT):7927.7

大概价格吧,有折扣

网友A:
类别    最低价    一般销售价    投标价
LOGO!    0.60    0.62~0.63
S7 200    0.48    0.5以上    一般销售价
S7 300    0.61    6.2以上    乘以1.15~1.20
S7 400    0.79    8.1以上
C7    0.65    0.7以上
HMI    0.55    0.57以上

楼主:
谢谢大家。大约价格应该在4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