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
为什么F940GOT-LWD-C 触摸屏的数值写不进去

楼主(2009-02-10):
为什么F940GOT-LWD-C 触摸屏的数值写不进去

网友A:
在触摸屏中无法设置,还是在触摸屏中设置后无法写到PLC中?
如果不存在超限的情况的话,怀疑触摸屏中的程序是否经过了实际运用的验证~~

楼主:
在触摸屏中无法设置,换个位置可以设置。这是为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触摸屏中无法设置,换个位置可以设置。这是为什么?
这个描述直接让我认为是,屏坏了。

楼主:
这个型号的屏每页可以设置多少个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