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三菱PLC数据怎样断电保持?

楼主(2009-02-10):
各位:三菱PLC数据怎样断电保持?比如在触摸屏设定数据,断电后设定数据怎样PLC保持,送电后,继续使用此设定值?

网友A:
觸摸屏設定,值是在D中保存的,而D中數據斷電也是保持的
充耳不闻

网友B:
数据寄存器编号属性

网友C:
用停电保持用的数据寄存器D

网友D:
同样学习了 感谢

网友E:
我用的是FX1N的,用的是D128来作断电保持,但不行

网友F:
用断电保持指令就OK啦

网友G:
选择参数,再选择PLC参数,就出来了.

网友H(2010-03-22):
FX1N好像断电保持的比较少吧。

网友I:
张家港市 zhl606 FX1N好像断电保持的比较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