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在“PLC变更”画面中“SYSMAC LINK”指什么及相关问题?

楼主(2009-02-10):
请教在“PLC变更”画面中“SYSMAC LINK”指什么及相关问题?
还有"SYSMAC LINK"是指什么?
“外设总线通讯”是选那一项?
谢谢!!

网友A:
SYSMAC LIMK是電腦通過LK模塊與PLC聯機。
外设口通讯 默認選擇TOOL BUS,它可以在PLC系統設置中變更為其他模式
充耳不闻

网友B:
请教一楼,我今天用LK201插在C200H的PLC上(4、5、6T通道都插上试过),SW1=0、SW2=0、SW3=5、SW4=2,DIP的3=ON。DIP的1、2、4=OFF,但无法与PLC连接。CX-P的SYSMAC LINK设置为9600,串口为COM1,通道设为0或6都不行,是什么原因呀????谢谢!!!!

网友A:
sw1-8 ON, 其他OFF
sw2-1,3,7,8 ON, 其他OFF, 即為9600
sw3-2,3,5 ON, 其他OFF
CX-P選擇sysmac way, 9600, 7,EVEN,2
充耳不闻

网友C(2010-05-12):
OMRON的通信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