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9-02-10):
我的三台三菱F1 PLC程序想读出,各位大峡有什么办法帮我,谢谢.

网友A:
编程器,或数据线加pc加编程软件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

楼主:
二楼请问型号及价格

网友B:
SC-09编程线+电脑(带九针接口)+三菱变成软件

楼主:
我是F1系列产品,(15针接口)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是F1系列产品,(15针接口)
應該是25PIN接口,就用A系列的頭不就好了

楼主:
不行,听说需转换模块才能与电脑联.

网友D:
参考:
http://www.ymmfa.com/bbs/read-gktid-28806.html
方式:
1.手编
2.转换模块

网友E:
电脑,数据线,软件就可以了

网友F:
F1的?只能用手编器了,要是用电脑干脆把那几个PLC扔了,买新的。

网友G:
转换模块F2-20GF1,加MEDOC软件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