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A1NCPU 难题

楼主(2009-02-10):
设备突然坏了,经检查发现 三菱 A1NCPU 不工作了 RUN的指示灯不亮了.但把电源关了 再通电源 就好了.但不到几分钟就又不亮了.
接着就用电脑查PLC里的程序. 梯形图647步(正确的).但转到指令表时发现在END后面还有2000步的空指令NOP和4000步的日文(是黄色的) 想请教大虾们,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有源程序的话最好了,可以跟源程序比较一下。
但通过描述的,能够正常工作几分钟来看,程序是没有问题的啊。
空指令和黄色程序的出现都是很正常的。
PLC的故障,可以通过诊断功能查其错误代码,找到根本原因。

网友B:
除了run行燈不亮,其他異常指示燈是否有亮?

网友C:
把全部模块拆下后重装一下,试试

网友D:
可能你的CPU掉程序了

网友E:
会不会是设备的生产厂家在出厂是用限制功能,例如没付完全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