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10):
昨天维修时遇到一故障,需要对梯形图程序修改。
需修改的内容很简单:
比如原来是LD X0
                    AND X1
                   OUT Y0
现在只需改成LD X0
                        OUT Y0
就可以了。但是程序写入后运行时仍然同时受 X0 和X1的控制。
原程序很简单,共计才100来步,从头至尾没有任何双线圈之类也没有任何区间复位之类功能指令。
也就是说它是完全单独的一步,与其它没有任何牵连。
继续又用空白点写了一个简单的程序测试:
            如LD X30
                           OUT Y40
写入后运行,X30接通,并且监控到X30已经闭合,但Y40就是不动作。而强行测试Y40,让其ON。却正常。
请大家一起帮忙分析原因。

网友A:
清除一下内存,再写入
如果在运行中写入,要更改一下设置

http://zxc6688.ys168.com/

网友B:
不会是设置有问题吧?如把X0设置成运行控制.

网友C:
同意一楼观点 你把PLC内存清除下  再重新写入

网友D:
是你的操作原因,可以把PLC给STOP,修改完程序后下载到PLC,然后RUN就可以了。

网友E:
“写入后运行”这一步是怎么做的?假如是操作上的原因,那么按照楼上的步骤,先将PLC打到STOP在写入程序一般不会再有误操作了。

网友F:
三菱PLC用的比较少!不晓得,只旁观!

楼主:
我描述的情况比较简洁了点,当然不会出现程序写入过程中的操作错误。
后来换了个PLC就好了。估计是PLC RAM或者是写入回路的线路故障。
表面是新程序正常写入了,但是新程序并没有实际被写入到RAM中,执行的还是老程序。
反过来想想:
如果能知道是那个元件损坏或是哪一根线路不良造成这种现象,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用在
防治别人乱改或是程序保密方面呢。

网友G:
同意一楼的看法,把PLC内存格式化后重新再写入

网友H:
可能是plc上run ,stop开关没有处于run 状态..检查一下.是否正常!

网友E:
如果能知道是那个元件损坏或是哪一根线路不良造成这种现象,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用在
防治别人乱改或是程序保密方面呢。

是个办法,但单就这台PLC来说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个现象还是需要进一步研究。若确实跟硬件有关系那就爽大了。

是否程序未写入楼主可以写入完成后再读出一遍进行对照。

但实质上没有修改成功,为何软件上还是显示写入完成呢?

网友I:
PLC有密码设置功能,自己去看嘛!那是保密的好办法!

网友J:
我遇过这个问题,操作不对,先置STOP后从PLC上载程序,把画面改为写入程序再修改,修改完成后重新下载到PLC. 运行 OK

网友K:
内存格式化就可以了

网友L:
程序写好后应该编译一下的,在写入!

网友M:
应该是操作有误,按照4楼的做吧

网友N:
你是第一次修改吗.!!你的故障我想应该是,写梯形图后没变换的结果,按下F4或点击梯形图变换.再将程序写到PLC内.

网友O:
可能重复使用线圈!

网友P:
如果你的PLC是用EEPROM作存储器的是会发生这样的问题,只要你把PLC重新上电一次就能正常执行了,原因是PLC只会在上电那时才把程序从EEPROM读到RAM里面,而你下载程序是直接下载到EEPROM里面的,所以就会出现你碰到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