摇臂式钻床电动机怎么接线。

楼主(2009-02-10):
我们厂的摇臂式钻床电机坏了,把线圈拿出去维修,修回来的电机,引处来六根线,分为两组,在没有接成星型或三角型的情况下,每组三根线两两之间都可以量到电阻且阻值相等,
六根线两两之间也可以量到电阻,请问怎么接线。电源三相380V.

网友A:
接星形或三角形后.测下电流与电机的额定电流相同就行了.

网友B:
应该找修电机的,你单位修的这个电机有点像市场上买菜缺斤短两一样。

网友C:
型号不清楚,电机要不是星角启动,要就是角变双星

网友D:
应该是双速电机吧,用继电器切换速度

网友E:
摇臂钻是什么型号的啊,电机多大。

楼主:
在网上找的双速电机接线图
描述:双速电机接线图
(18 K) 下载次数:20 需要:1工控威望

网友F:
是有级调速吧!看看图纸就知道了。

网友G:
应该有速升速降功能 属于多速孔制。
一有可能是普通电机那样,他们有没有给你标出同名端。
如果同名端除了可以导致电机又一次烧毁,接线是要严格注意。

网友H:
叫修电机做好记号,千万不要试会烧掉!

网友I:
绝对是双速电机,6根线不能乱接,该问一下修电机.

网友J(2009-04-17):
先接成星形如果转速不够就接成三角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