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维修电工的面试题

楼主(2009-02-10):
一个维修电工的面试题看看有几个能做得出来。
应聘电气维修工的面试问题
本人跳槽到一个企业面试的问答,发到网上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大概意思对就可以了)
1. 直流电机和交流电机有什么不同,为什么都能旋转。
2. 说出一台新的电机使用前需要做哪些措施(电气和机械方面)。
3. 你能讲出几种电缆规格(列如在;0.5mm平方,1.0mm平方,1.5mm平方———)
4. 变频器带电机运转时,用福禄克数字万用表测量变频器出线端子频率,为什么有时会测量出有几千HZ频率。
5. 变频器的制动电阻有什么作用。
6. 一台电机需要频繁启动,应该选用什么样的变频器(电感式还是电容式)。
7. 一台电机带齿轮箱运转,齿轮箱是10:1,当齿轮箱坏了,是否可以去掉齿轮箱换成变频器来达到10:1的转速,并说明原因。
8. 说出PLC的程序执行过程。
9. 画一个双联开关控制一盏灯的电路图。
10. 讲一个你以前在电气维修中,碰到一个难题,后来又完美解决的事例(也就是自我吹一下牛,呵呵)
[不知各位朋友觉得问题怎么样,也来答一下,算是自己给自己面试一下。

网友A:
第四题的我就不知道怎么回答了, 因为没有试过.

网友B:
嗯,挺全面的!

网友C:
是个好单位吧?咋就这么专业呢!

网友D:
工资肯定高吧,答这样的题不给三千都对不起做题的人

网友E:
不是很难啊

网友F:
4.---6.题,不懂.

网友G:
第6题不是很清楚,变频还分电感式和电容式吗

网友H:
买就频器还要问老板这是电感式变频器还是电容式的
QQ:235174304.VX:Deng235174304

网友I:
4. 变频器带电机运转时,用福禄克数字万用表测量变频器出线端子频率,为什么有时会测量出有几千HZ频率。
答:FLULE的频率量测范围一般在200KHZ内,如果INVERTER 的输出F在200KHZ以上,就测不准了.
振兴民族自动化产业,服务社会,

网友I:
变频器的制动电阻有什么作用。
答:变频器带电机的制动一般是采用能耗制动,停止供电时,INVERTER逆变电路通,
剩余的能量通过电阻消耗掉,电机停.
振兴民族自动化产业,服务社会,

网友J:
6题,滤波电路分电容式和电感式,但不知和频繁启动有什么关系

网友K:
引用 网友F:
4.---6.题,不懂.

网友L:
我对第四题的理解是:根本就不可能用万用表准确的测量出频率~!

网友M:
10个题里面我只会做几个

网友N:
第四题中不会调试。
第六题:没听说过变频器还有电容式和电感式啊!

网友O:
第6题不是很清楚,变频还分电感式和电容式吗,好像没有这种说法?

网友P:
  完全答出来,要4000不过份.

网友Q:
还是有点意思,

网友R:
这么多人都没一个人回答不出来呀中国这么多人才哪去了
谁有能力的就一一解答出来,别这么多废话了
让我们也学习学习

网友S:
好久没来也说下,这种题不是很难,但要回答到问者满意可能有一点难,因我不是很会吹.
1.交流电机是交流电产生的交变磁场与转了做异步转动,直流电机是靠主磁极与换向器产生的磁场来做运动的.直流电机的特点是转矩大.
2.新电机使用前要做绝缘检查,机械方面检查外壳有无碰裂,轴承是否要加油.
3.工厂里一般用的电缆是180平方以下的,有多少种自己查.
4.万用表是不可能测出变频器的电压和频率的,福禄克数字万用表是不是专用的没用过,因为变频器的调频方式V/F不一样,而万用表是按一定频率来计算,一般的万用表无法反映出来正常的读数.
5.变频器的制动电阻是用来消耗电机产生的再生电压而不冲击坏变频器的IGBT模块.
6.选用电容式的变频器.
7.不可以换,因为变比一样,输出功率不一样,问题还有很多.
8.三个过程,就扫描外部输入,中间计算,外部输出,(检单的说)
9.双联开关我在小学时就自己想出来了,后来才在初中的书中看到这个图.
10.维修中的得意列子太多了,每个人都会有吧,
这些题目看起来不是很难,但是一定要有工作经验的人才能做得了,不是读了书就能做的,就像变频器万用表测不了一样,书中没看到过介绍的,要自己工作中动手做才知道.  不知我做对了多少请指教.

网友T:
23楼回答得很好很全面,我做做补充。不排除自己回答有误。
1、直流电机定子多是永磁铁。
2、新电机看是什么电机,功率、转数、甚至扭力,接220V电源还是380V电源,看星型还是三角形接法,一般4.5KW以上的多选用三角形。
3、设备上的主电路线路比较粗,而控制线路可以很细,我们只选用0.5平方毫米,用导线的粗细根据电流的大小来选择,大多都是铜导线,180平方的很粗,偷上一条我就不用继续当小电工任人使唤了。
4、万用表绝对可以测量电压,变频器的频率与电压成正比。
5、变频器只有在电机频繁启动或掉重物时才装制动电阻,
6、变频器内部结构分电源驱动板、主控制板,加模块,而60%的故障是电源驱动板。
7、绝对不可以换,这根据扭力来计算,用到10比1的减速箱,这是用转数来替换扭力的装置,这和要省力还是要省转多几圈关系,如果用变频器替换,必定报过负载。
8、PLC来来去去无非都那些控制,通讯、模拟量、伺服、步进、变频。最近在做伺服绝对位置控制系统的非标设备,经过上千次的反复研究,终于成功了。
9、画图我还只用盗版的AUTOCAD2008,听说有更专业的绘图,但熟能生巧什么软件都一样。
10、工作挨骂太多、工资太少,受千夫所指的小小电工,天天加班没有加班费、地位全公司最低,连扫地阿姨都能大声的对我使唤。

网友U:
学习了,谢谢各位工控兄弟!

网友V:
24楼的朋友,直流电机只有很小功率的才用永久磁铁(如录音机、光驱等之类的家庭电气、或者仪表上的控制电机),工业功率大点的都是线圈励磁。
2、新电机要测三相之间的绝缘、各相对壳的绝缘。机械上转子转动要灵活、轴承无异响,端盖螺钉要扭紧,端盖、机座、地脚无开裂。
3、电缆按材质分有铜、铝,有硬质(内部是2.5的单股线)、软质(内部为细铜丝),按芯数分有两芯、三芯、三相四芯,按防护分有铠装和无铠装,要是按面积分那可多了去了。
4、用万用表测变频器的输出频率根本不可能,万用表主要用来测电阻、电流、电压,就算是用来测变频器的输出电流、电压也不准,因为万用表是按工频来设计的。这就是很多人用钳表来测变频器输出电流不准确的原因,频率不一样,感应出来的也不一样。
5、变频器需要快速制动的时候才要装制动电阻。
7、不能用变频器来代替10:1的变速箱,电机长时间工作在低频状态功率因数很低,电机发热严重。
其他不用回答,问了上面的那些还问什么双联开关控制一盏灯,证明他对你前面的问题回答非常不满才会问那么对于维修电工来说非常弱智的问题。

网友W:
楼上的说得有道理哦!那个垃圾问题不用回答了!

网友X:
个别有难度

网友Y:
第四至六题答不上来!!!

网友M:
不是很难!

网友Z:
第4题补充:测变频器的万用表要具有真有效值功能的才测得准,带这个功能的万用表都比较贵

网友AA:
本人认为频繁启动只能用电感式制动。因为电感的耐冲击电流,

网友AB:
变频还分电感式和电容式吗

网友AC:
好多不会答

网友AC:
有谁说说看吗,让咱也学习学习

网友AD:
我个人认为第四题不能用数字式万用表的原因主要是变频器干扰太大,测出来的数不准确是正常的.我认为可以用机械式万用表来测输出电压!

网友AE:
6题:电容式或电感式变频器即变频器直流滤波后的元件j是电容还是电感的,采用电感滤波的变频器即电流型变频器现在一般厂家不生产,市场通用的变频器一般采用电容滤波,即常用的电压型变频器.

网友AF:
确实有点难度 如果这些都知道做个维修电工太浪费了

网友AG:
第六题,电容

网友AH:
第4题,变频器的输出是由密集的方波组成,成阶梯状,近似于正弦波,频率相当高。

网友AI:
回43楼朋友:
这可没准啊,要看是否带负荷启动。启动时间是看实际情况来调节的,这道题出的有点

网友AJ:
有点难度,学习了

网友AK:
这个试题提得不清楚很笼统,如果没有4K以上的工资我一个题都不会作

网友AL:
还是考官厉害
工控学员商店欢迎你,提供优质低价的学习器材,回收各种工控产品不限好坏品牌。
QQ758185469 18131571939
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w_shop.htm?asker=wangwang&shop_nick=gongkongbing

网友AM:
第4题,变频器是那年代的呀,答案回不同哦

网友AN:
不要害怕!老实讲我做了十多年了(月薪高过3K),我来回答都不及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