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11):
小弟在厂子里面找到一条八针圆孔和九针孔的连线,不知是干什么用的,经过万用表测量,现在把接线图画出来,请各位大侠确认什么下载线。
九针孔 八针圆
1-------------------------------------------------6
2-------------------------------------------------3
3-------------------------------------------------5
4-------------------------------------------------2
5-------------------------------------------------4
6-------------------------------------------------1
7-------------------------------------------------7
8-------------------------------------------------8

楼主:
小弟在厂子里面找到一条八针圆孔和九针孔的连线,不知是干什么用的,经过万用表测量,现在把接线图画出来,请各位大侠确认什么下载线。
九针孔-------------------------------------八针圆
1-------------------------------------------------6
2-------------------------------------------------3
3-------------------------------------------------5
4-------------------------------------------------2
5-------------------------------------------------4
6-------------------------------------------------1
7-------------------------------------------------7
8-------------------------------------------------8

网友A:
看不出来 ,数据线千万种,

网友B:
可能是三菱FXPLC和触摸屏的连接线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楼主:
谢谢楼上的,我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