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驱动器的电源

楼主(2009-02-11):
请问个高人三菱MR-J2S-20A的驱动器上的电源端L1 L2 L3怎么接线。而上面的说明是220-280V的电源,不知怎么接线。请大家指点。谢谢!

网友A:
最好是看看手冊,如符圖

楼主:
谢谢1楼的指教让我增长见识了,没手册看供应商没给我手册所以只有到家园来请教了.

楼主:
不好意思还有不明白的地方,请问:还有单相220V的N线怎样怎么接呢

网友B:
L1 L2一个接火线一个接零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