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omronC40H电脑联机

楼主(2009-02-11):
请教各位OMRON老鸟,C40H该型PLC 能用CX5.0编程软件与电脑联机吗,假如可以的话,需要进行那些必要的设置,先谢谢了

网友A:
+link 很贵的
改选CPM2AH-40吧

楼主:
yinch,谢谢! 买个LINK大概多少钱啊?

网友B:
用5.0 C60H可以直接联机 估计C40H也可以但没有试过

网友C:
可以直接自己做一天9针串口的连线,电脑直接可以连上的,不用什么LINK的!

楼主:
感觉是这样,C40H有RS232C通讯端口的,应该可以直接连接电脑串口的,可能是我的通讯线好久没用,焊点松的缘故,先谢谢各位了。三科思额捞特,呵呵!

网友D:
CX-P软件只支持C200以上的机型,C40要用SSS。

网友C:
CX-P软件可以连接得上的,本人经常在用。机型选择C20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