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11):
想用S7-300和MCGS配合在界面上显示一台设备累计运行的时间(分钟),

可计数器计到999就不计数了,请问有什么好的方法或指令吗?

网友A:
用几个计数器串起来用就可以解决长计数的问题,这和长定时器一样是基础.

楼主:
用几个计数器是可以实现长计时,但是根据实际工况,并不知设备要运行的时间,也就是计时器的个数不

确定,工艺定死后理论上用到设备报废为止.

网友B:
我用的方法是ton,和一个4字节的整形数sum结合使用.

比如将ton设为1分中,则当延时到了,则sum = sum +1,这样就可以累计超长时间.清零也方便.
我想用计数器+一个4字节的整形数sum也是一样的.

不妨可参考一下.

楼主:
谢谢,这个方法肯定可以.使用4个字节的MD能实现.

另外我利用MCGS本身的功能也实现了,使用1分钟的循环策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方法是ton,和一个4字节的整形数sum结合使用.

比如将ton设为1分中,则当延时到了,则sum = sum +1,这样就可以累计超长时间.清零也方便.
我想用计数器+一个4字节的整形数sum也是一样的.

用计时器没有实现.但是把OB35的中断时间设为1分钟,用MD=MD+1可实现

网友C:
我是这样做的,使用的是200系列PLC,网络1同时记录三个设备的运行时间,输入点连接到设备的工作状态开点上,这个程序在刚开始计时时,大约有0-1秒的误差,对大多数计时足够用,VD0/VD4/VD8是三台设备的累积工作时间(秒),有了历时秒就可通过计算换算成其他格式..
网络1是计数程序
网络1
LD     SM0.5
EU
LPS
A      I0.0
INCD   VD0
LRD
A      I0.1
INCD   VD4
LPP
A      I0.2
INCD   VD8
网络2是清零程序
网络2
LD     I1.5
ED
MOVD   0, VD0
MOVD   0, VD4
MOVD   0, VD8

http://www.jj.cn/indexTG.html?promoterid=108502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