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11):
怎样通过触摸屏监控PLC里定时器的东西?

网友A:
偶也很想知道~~

网友B:
将PLC里的定时器软元件设成触摸屏的一个数据显示就可以了!

网友C:
将PLC里的定时器软元件的定时设定值KXXX改为DXXX,然后在触摸屏中做一个《数值输入》按钮,把这个按钮的软元件设为DXXX,这时触摸屏运行起来就会自动的显示定时器的当前值。

网友D:
如何是三菱的TP可以在OS里面追加程式监控的工具,然后就可以直接在TP上修改程式了,只是不能显示注释

网友E:
   在触摸屏里面做一个数值显示按钮,显示PLC其中某个寄存器数值就行,但必须将定时器的数值放到你设置的那个寄存器。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将PLC里的定时器软元件的定时设定值KXXX改为DXXX,然后在触摸屏中做一个《数值输入》按钮,把这个按钮的软元件设为DXXX,这时触摸屏运行起来就会自动的显示定时器的当前值。

应该是用 MOV  T***  D***  ,然后将D***作为数据显示的软元件地址。

网友G(2009-03-13):
打开工程,在工具栏里找到“跟GOT的通讯”,点击打开,
在对话框中找到“OS安装——》GOT”,在选项菜单里勾选“通讯驱动程序”相对应的PLC。
然后重启试试
祝你好运!

网友H:
我感觉各位好像都没有回答对楼主的意思。

既然楼主问的是用触摸屏监控PLC,那就是不需要直接用数据线跟PLC相连,而是直接跟触摸屏相连,然后然后通过触摸屏来监

PLC程序。不过这个问题,好像既然我知道的就是三菱的触摸屏及三菱的PLC才能实现这个功能。这个功能就是穿透功能。

在通信设置里面,点开PLC模块,会有一个对话框,在里面选中你要选择的选项,就可以实现你要的功能了。

不知道我说的是不是你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