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连入电脑之后,PLC机器里的程序怎么调出来?

楼主(2009-02-11):
PLC连入电脑之后,PLC机器里的程序怎么调出来?

网友A:
点PLC读出按钮

网友B:
要看你的是哪类PLC !
如三菱FX系列PLC用GX-DEVELOPER编程软件,点菜单栏的 "在线" - "PLC读取"
多看手册,少问问题!

网友C:
又如何将程序调入PLC呢?

网友C:
如三菱FX系列PLC用GX-DEVELOPER编程软件又如何将程序调入PLC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