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11):
哪位大师有三菱PLC的ALT交替指令视频教程

网友A:
不难啊,看看手册就解决了。

网友B:
为何要这个指令视频?  交替输出相当于电工的单按钮控制单项启动 如:LD X0 ALTP Y0你按一下X0   Y0 输出  再按一下Y0停止

网友C:
很簡單的嘛

网友D:
实践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的

网友E:
ALT 指令看一下手册就行了,挺简单的

网友F:
没必要看这个视频

网友G:
这个编程手册上有的啊

网友H(2009-06-14):
交替输出相当于电工的单按钮控制单项启动 如:LD X0 ALTP Y0你按一下X0   Y0 输出  再按一下Y0停止

网友I:
交替输出,相当于一个按钮按一下,电机工作,再按一下,电机不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