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J61BT11?是什么含义?

楼主(2009-02-11):
这是一个cc-link模块
不知道哪位高手知道QJ61BT11中J61BT11的含义?
Q是Q系列那其他的呢??

网友A:
建议楼主到本家园的下载区去下载一本三菱的有关手册就可以了,里面讲解得很明白。

网友B:
楼主不用研究这么细吧,

网友C:
QJ61BT11是三菱Q系列PLC用的CCLINK主站,也可以当从站用
现在已经升级为QJ61BT11N
QJ开头的一般都是网络模块
61BT可能是指CCLINK网络
因为QJ71BR是以太网的
11很可能是指又能当主站又能当从站
具体参考相关手册:
http://www.ymmfa.com/bbs/read-gktid-7120.html

楼主:
谢谢杨工的答复

网友D:
學習了,佩服佩服!
充耳不闻

网友E:
站长确实厉害

网友F(2010-06-18):
我觉得BT是不是与PLC主机类型相关的,是MR主机就是BR?是MT主机就是B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