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11):
只要运行台达触摸屏软件,模拟运行后就会产生一个叫AvisSys的文件夹,是正常现象吗?

网友A:
应该是正常的,因为我使用时也是这样。
只要使用模拟,就会出现该文件夹。
  • 下载积分:+1(zyfzxh)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1(小蜜蜂)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