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LC,变频器,伺服电机是如何实现连接!

楼主(2009-02-11):
我是刚学习PLC学生,想请教各位师傅几个问题.
PLC,变频器,伺服电机连接共需要那些硬件或软件???比如伺服放大器。。
PLC是以什么形式输出来实现控制伺服电机(具体指令)??是否输出直接控制电机,还是经过伺服放大器?最好朋友能给个例板程序看看,简简单单的就好..
如果那位朋友有实例程序可以分享,可以发到
173951893@qq.com
,谢谢!!!

网友A:
PLC,变频器,伺服电机?
非标自动化设备维修,改造,开发;PLC,触摸屏程序开发.以诚信求生存,以技术谋发展!

网友B:
我也想知道,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PLC,变频器,伺服电机?
我也很疑惑!
有这种连法吗?
如果连的话,应该是这样的吧?PLC,变频器,变频电机!
或者是:PLC,伺服驱动器,伺服电机吧?
如果是PLC,变频器,伺服电机的话,我也很想了解是怎么连接的!
QQ:383371843,E-MAIL:caileicl86@163.com
TEL:15824344343

网友D:
楼主是那科研单位的?PLC,变频器,伺服电机都能连接,你是用变频器驱动伺服电机,省一个伺服驱动器来控制变频电机吗?
楼主厉害!我也想见识一下,呵呵

网友E:
以Q系列为例,PLC与伺服电机的驱动器可通过模块QJ71用光纤链接,而PLC与变频器链接可通过串口通讯模块进行。

网友F:
日系的 PLC 伺服控制器 伺服马达
如SEW牌的 可以是 PLC 变频器 伺服马达

网友F:
连接方式很多总 以三菱来讲 FX1N--XXMT FX1S--XXMT可以直接连伺服控制器 用定位指令
FX1N FX2N Q 可以用定位模块 或R485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