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11):
最近在做一个伺服系统,采用FX1N-MT的PLC做控制器,刚开始用增量型控制,即每次开机都需要回一次原点,系统设计的总算顺利,后来觉得系统麻烦,于是改用绝对值控制,觉得不用每次开机都要回原点。
当PLC程序,和线路都做好后发现了一个问题,即在伺服马达转动读取一个位置后(如40000),关掉电源重新开机,读取的位置就不是(40000)了,而且马达传的圈数越多,偏差越大,找了一天终没有找到原因,这是何故呢?
但假如马达不转动(假如位置40000),关掉PLC电源重新启动,位置还是能正常读取,还是40000,在这里请问有那些高手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或者有那些做过绝对值控制系统,在此请教了。

楼主:
也就是三菱伺服系统绝对位置设计问题,愿各位高手多提提宝贵意见。

网友A:
关掉电源重新开机,读取的位置就不是(40000)了,而且马达传的圈数越多,偏差越大,啥概念?是指再次上电时,读取的当前位置信息显示接近于0吗?

网友A:
类似的问题我遇到过。 绝对值编码器的电池正常否?一般,绝对值编码器的原点是需要通过软件修改参数设定的,原点设定了吗?已设定+电池正常,绝对值编码器位置记忆才有效。如有说得偏差的地方,还请包涵。
  • 下载积分:+1(佳史) 热心助人!

楼主:
      感谢3楼热心的指教,电池已经安装了,电压也足够,保持在正常工作3.9v,原点也设置了,用了CR清零信号,D1840位置存储器也变为0,至于参数问题,我只是在伺服系统中改变设置参数,并没有用到伺服软件去调整,不知道用软件能否修复这个问题.我去实验一下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我是用ABS指令去读取伺服马达的绝对位置的,也就是当马达不转动时,ABS指令能正确的读取位置,当马达转动后就读不准确,愿做过绝对值的高手指点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掉电源重新开机,读取的位置就不是(40000)了,而且马达传的圈数越多,偏差越大,啥概念?是指再次上电时,读取的当前位置信息显示接近于0吗?

    再次上电后不是接近于零,而是与我需要的值有偏差,而转速越多,偏差越大.

楼主:
    经过上百次的试验,终于克服难题了,现在定位十分准确。
    哈哈~,感谢各位朋友的热情帮助。

网友B(2009-03-17):
    请问这位大哥你是怎么解决的,我也碰到同样的问题了 能否详细点教我一下,谢谢!

网友C(2010-10-26):
    怎么解决的?能否说出来和大家分享

网友D(2022-05-07):
    楼主不地道,既然提问后解决了问题,就应该将解决的大概思路写出来,何况还有兄弟提问,这个平台本来就是信息交流的,如果大家得到答案后就潜水,试问一下何来交流只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