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软件问题

楼主(2009-02-12):
朋友给了我个FX的学习软件,可不知道什么缘故,用了2天就不能用了,说是内存不够.
但是我的电脑内存是2G,怎么会不够呢,哪位达人帮忙解答下

网友A:
如果没有病毒的话,就是软件出错了,重新安装一下。
不过最近出现了一种新型的病毒,在任务管理器里面没有异常的进程显示,但内存的占用量很大,会造成电脑不不定时的弹出虚拟内存不够的提示对话框,很多的杀毒软件暂时还不能查杀。中了这种病毒的电脑的蛇毒软件会被病毒关闭,电脑打开别的程序软件的速度也很慢。
请楼主根据自己的情况判断。。

网友B:
中毒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