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的软件时钟怎样理解?????

楼主(2009-02-12):
各位高手:
你们好,我有以下问题帮忙解决一下,谢谢!!!
触摸屏的技术参数上有一项是“软件时钟”怎样理解呢?是不是要通过读取PLC的时钟呢?如果是这个程序要怎样
写呢?三菱的触摸屏都有后备电池,可以直接在屏上修改就OK了。西门子没有后备电池,它的时钟要怎样与现实时间对
应呢?
望高手们可以解答详细一些,图文并茂就最好了。

网友A:
软件时钟就是无后备电池,在屏得电的时候,时钟运行,失电的时候,时钟复位。
通过读取PLC的时钟就可以与现实时钟对应了,通过对PLC的时钟调整来调整触摸屏的时钟。
相关使用软时钟的还有富士的UG221-LE4~~
说白了,软时钟是低成本的产物。
以上

楼主:
原来是这样的,谢谢cvlsam.那位可以发一个类似的计时钟程序来看看吗?谢谢

网友B:
不知你用的是什么牌子的触摸屏
西门子触摸屏是可以通过画面设置的
不用进到触摸屏里面去设置
就算能设置也没有用
它不能保存
断电后会复位的

楼主:
我是想报警记录能显示报警是那天什么时间发生的。三菱的触摸屏有电池就可以实现。没有用过西门子的,所以没有想到它是断电就复位的。我用的是TP 177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