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atic 工作站点 双击提示"没有到db1ib9.dll

楼主(2009-02-12):
simatic 工作站点 双击提示"没有找到db1ib9.dll ,无法运行s7ubt00x.exe ."
怎么解决啊? 必须重新安装程序吗?

楼主:
请高手给我指导一下啊! 谢谢了.

网友A:
双击任务托盘的
图标。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看是否启动服务器了,如果无法启动或者该窗口无法弹出,请重新安装Step7
以上

网友B:
应该是没有装好
重新装一下吧